Wonderware论坛
请问AB 1784-pktx卡怎么和INTOUCH连接

楼主(2003-05-14):
需要装什么 io server,需要设置什么,请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我对INTOUCH不是很熟,不知它是否支持OPC,如可以的话,你可以用RSLINX OPC SERVER

网友:
同时需要AB1784卡的BIN文件

网友:
我想学学INTOUCH那里可以得到

网友A:
ftp://plc@canula.vicp.net/%B9%A4%BF%D8/up/Intouch%207.11_demo_cd1/ pass:plc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