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解释AI Async Double Buffer Mode的具体工作原理

楼主(2003-05-14):
请解释AI Async Double Buffer Mode的具体工作原理 谢谢

网友A:
Async Double Buffer Mode 即异步双缓冲工作模式。所谓的双缓冲,也就是用户在内存中开辟一个环形Buffer,这个环形Buffer分成两部分,采集上来的数据保存在其中,通过一个检查Buffer半满的函数检查环形Buffer是否半满,若半满则将半满Buffer中的数据传送到User Buffer,同时继续向另外半个Buffer中存数,从而实现数据的连续传输。选用异步双缓冲工作模式,程序执行到采样函数时,不必等待采样转换过程结束,可以继续向下执行,在后面必须要跟随异步check函数来判断Buffer是否半满,如果半满便将这半个Buffer中的数据传送到User Buffer,以便进行后续的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