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如何实现组态王与pci板卡的通讯

楼主(2003-05-14):
请问如何在组态王中实现与研华PCI-1713的通讯和数据采集,尤其是如何定义板卡的地址。 以及如何控制板卡采集数据? 谢谢

网友A:
请参考组态王软件在线帮助 组态王支持的硬件设备--> 板卡系列--> 研华系列板卡--> PCI-1713采集卡 有详细的配置和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