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电机的正反向切换的选择

楼主(2003-05-14):
现在要求一台电机能够在正反转之间迅速切换,请问各位哪种方案更好?(机电控制、变频器、专用控制器、直流控制等等)

网友A:
惯性大吗!要求切换时间!!

网友B:
变频控制最好;成本高些

楼主:
通达: 你好!负载惯性不算大,冲程两头定位控制,要求一旦监测到到位信号,立即反向。不想用制动单元,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C:
变频最好!

网友D:
用ABB800在磁通制动功能,制动力还可以。 如果用接触器,要有200-500ms的切换间隔时间

网友E:
如果不希望有减速过程、又不想加制动单元,变频器不一定好实现,也许机械加电磁换向更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