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或其它品牌CPU与586CPU是否有可比较性?

楼主(2003-05-14):
quantum534 CPU在性能描述说能达到586性能;EUROTHERM T940CPU描述能达到奔腾133MHZ性能;请教各位大侠:西门子系列或者其它品牌是否能跟586或奔腾处理器有可比性?是如何描述的?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让这几个厂商提供它们的CPU芯片技术参数,跟586处理器的比较,就知道能不能比了!说这种话的厂商,大概只能保证CPU的频率有得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