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器M1D系列变频器调乱求助!!

楼主(2003-05-14):
变频器调乱没有说明书,请熟悉此机的同行帮忙:1运行方式是第几项;2频率设定方式是第几项?多谢了!!

网友A(2005-05-01):
16运行方式选择/17频率指令选择....

网友B(2010-10-14):
86恢复出厂设置

方法:选MODE,调到99,按上三角到YES.别动,关了电源

等显示熄灭在打开电源,显示————

别慌,再关了电源,再等显示熄灭,再打开电源,好了,现在恢复到出厂设置了

网友C(2013-03-09):
变频器调乱了直接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