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匝间击穿

楼主(2003-05-14):
请教高手:我身边的一条生产线,马达好几次匝间击穿,用的是变频传动,变频器:台达V系列,马达:台湾东元2.2kw,不知是何原由?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用了多长时间击穿的? 变频器输出的是PWM波,脉冲式的,相对于直接使用380的电机来说,对绝缘、耐热的要求更高。因此建议采用专用的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