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如何将报表数据赋给曲线控件来制作一段分析曲线

楼主(2003-05-14):
菜鸟一只,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使用哪个软件。

网友B:
组态王呀,6.0。 再请问能否将报表和分析曲线打印在一张纸上?

网友A:
先生成报表,在将单元格的内容用命令语言写到X-Y曲线里。 可以打印,使用窗口打印函数。 或利用组态王提供的报表精灵控件实现Excel报表,实现你的 功能,可以从www.kingview.com上下载。 或直接致电北京亚控公司: 010-82665206-技术支持

网友B: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 1)先生成报表,用ReportGetCellString或者ReportGetCellValue读取单元格的内容,然后再用xyAddNewPoint绘制曲线。是这样吗? 2)报表尺寸大于窗口,使用窗口打印虽然能够使报表和曲线在一张纸上,但报表就会不完整吧? 3)已下载报表精灵,如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A:
使用报表精灵会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B:
请问报表精灵的模板生成器中基准日期设为:03-5-11(即今日2003年5月11日)起始时间为:03-5-11 16:30:00终止时间为:03-5-11 17:30:00。最后得到的报表里面的日期为2011-3-5。不知道是我设置的不对还是bug?

网友A:
最终在组态王里面生成的报表所根据的基准时间是通过控件属性来设置的,看看控件属性中的基准时间是多少

网友B:
控件属性中的基准时间设置同上一样,错误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