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为什么关闭AB PLC电源,会瞬间输出全部信号

楼主(2003-05-15):
我厂有一台数控压力机,控制主电机的AB PLC梯形图程序,正反转按钮和接触器均进行了互锁控制。然而,在不关闭主电机和控制电源的情况下,直接去关闭压力机的总电源,PLC输出全部信号,所有外部接触器瞬间吸合,造成主电路短路,总电源空开跳闸。请教专家告知是何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2003-02-12):
可能是干扰 PLC程序问题,祥情不明无法判断. 通本电气075525884160 张工

网友:
我有点疑问 1。 既然“正反转按钮和接触器均进行了互锁控制 ”怎么能“所有外部接触器瞬间吸合”? 2。“直接去关闭压力机的总电源”,既然已经关了,主电路怎么个短路法? 3。“在不关闭主电机和控制电源的情况下,直接去关闭压力机的总电源,PLC输出全部信号”,????? 请尽快详细说明一下,急死我了!

网友A:
硬件和软件都作了闭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接触器同时吸合的情况。 首先查查问题是从一开始就存在还是现在才出现;如果现在才出现。不是软件问题。软件做手脚的可能性不大。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其次看看总电源电压是否问题,有无浪涌及其他现象。如果电压不稳定,有可能在断电瞬间,造成对设备的冲击。 再次查查总电源开关进线或出线电缆是否有破损现象,造成瞬间短路。最好查查有没有浮地现象。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指点。 我们这套系统是美国进口,调试过程中就出现此问题。在断电瞬间,PLC所有输出端口均有瞬间输出,且外部互锁均不起作用,从而导致短路现象,请问各位DX能有哪些情况可能导致此类现象,接线接地都良好,是否和PLC硬件有关?

网友:
我有点疑问 1。你是如何判断PLC输出全部信号的?是根据a 上位机在线检测到的还是b 根据PLC上的输出指示灯还是 c plc输出接的中间继电器的动作 如果是a or b PLC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或硬件或软件 否则肯定是外部线路的问题 2。根据“外部互锁均不起作用 ”可断定是外部接线有问题 各接触器的接线你都检查了吗?不要详信老外的图纸!还有零线 地线 分开了吗? 3。如果接线接地都良好,那 你是在开玩笑吧!

网友A:
这种类似的问题我遇着过,当时输出模块的供电电源未断,输出继电器直流正电源端未断开,继电器的低电压端全部断开,造成输出继电器输出全步接通。所以查查您的plc输出模块的供电电源和公共线是否与总电源有关系。不过既然自锁了,接触器还动作就说不过去,还是仔细查查公共线和所有电源把,plc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可以试试断开所有继电器输出端,在线连接plc,断开总电源,上述现象是否发生。

网友B:
名侦探柯南的分析有道理。我估计外部接线有问题

网友A:
我也估计外部线路的可能性比较大。plc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C(2003-05-13):
打电话给我们: 0532-7654865 问题会得以解决 青岛科成自动化 kc999@ruyi.com

网友D:
呵呵,我说两句 你查一下PLC的程序。 一般来讲,PLC的运行是每个循环当中不进行任何对物理点的操作,只在程序运行的起始读取物理点,然后在程序的末尾将运行结果一次性输出到物理点。 你看跟这思路是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