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delphi的dde通信问题?急

楼主(2003-05-15):
建立intouch与delphi程序的通信,现intouch中有整型变量var和字符串var2,要在delphi中的ddeclientconv和ddeclientitem中如何设,才能当windowview运行时让delphi中的对应变量delvar1,delvar2取得相应的值?在ddelientconv.setlink(应用程序名,主题名)中的“应用程序名”“主题名”如何设?请据个例子,谢谢~

网友A:
记住: intouch 的 app为view , topic 为 tagname 再参照 http://www.cnread.net/cnread1/dnwl/cxsj/delphi/jcjc/019.htm 就很容易搞定了

网友B:
我按照上述设置Delphi客户端可以在Intouch中取数据,但是Intouch做客户端从Delphi服务器程序中取数据时老是失败。Intouch中“应用程序名”“主题名”“项目名”如何设?我试过分别设为Project1,Form1.dfm , DdeServerItem1还有其他几种方式都没有成功,如果你已经解决的话,请赐教.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