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冶金

楼主(2003-05-15):
请问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在没有经过变送调理之前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A:
跟踪输出5V

网友(2005-06-30):
那输出和输入电压是一样吗?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mV或uV信号

网友B:
各种传感器不相同

网友C:
也有4-20mA电流输出传感器

网友D:
最原始的传感器,向典型的惠斯登电桥式一般输出为20mv左右的微信号,但是也各有不同.

网友E:
应该都是标准信号输出吧

网友:
要看大家都传感器和变送器的理解,有很多人是不分传感器和变送器的,传感器一般是MV级信号,具体是多少MV要看是哪一款传感器,一般是几十MV到150MV:变送器一般是MA或V输出,它是经过了放大的,有4-20MA、5V左右不等输出。

网友F: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