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visual control1.75的演示版,谁知道和正版的区别?谢谢!

楼主(2003-05-15):
刚拿到visual control1.75的演示版,谁知道和正版的区别?谢谢! 我搞了几天也每搞清楚!

网友A:
Visual Control GP 演示版: 不能编译生成NEI,NXE,APB,XIF等文件,但是可以了解软件和功能块算法的编程使用等。 Visual ControlNM 演示版: 只能最多安装4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