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samcan:问一个粗浅的问题

楼主(2003-05-15):
应用CAN总线,一般是不是用RS485接口?如果测控单元和监控计算机都使用CAN卡,是否就不需要RS485接口?

网友:
CAN跟485是两码事。用can就可不用485。

网友:
多谢,再请教一下:用CAN和485比较,通信速率、抗电磁干扰和最多控制点数三项指标那个多?如果485用modbus与CAN比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