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75kw,求助

楼主(2003-05-15):
ECO--75KW,频率升不上去!拖动65KW非标风机(额定电流138A),外部线路没有问题,就是简单的面板控制,频率给定为面板,运行指令给定为面板,运行后,频率最高在10Hz左右,不能升高,ECO为新机器,放置超过一年,同时运行时,进行过电容充放电。请教各位老师,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同时我在指导用户的时候,把启动转矩提升降了下来,载波频率也降到最小,空载可以运行至50HZ,电缆不是很长,机械无问题。(工频拖动很正常)。 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
电流显示??

网友B:
你好, 请看一下工频运行的电流。是否大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因为ECO系列的变频器如果电流大于额定电流会自动降频。而不报警。 我遇到过此类情况,开始发现风机中润滑油太稠。换过后好点。但没有解决。后来换过大一档的电机和变频器好了。或来发现负载过大。因为风机风道有个弯道。

网友C:
减小电机靠背轮直径试一下(减小电机的起动电流)。启动转矩提升在这是很重要的,可以通过闭环,把起动和运行时的阀门的开度变换一下,有调件改为电动的。 若不行,只有在满足需要的情况下换55KW电机或90KW的ECO。

网友D:
主要是的电流超过可能是电机故障或负载太大.Email:jxbgq@163.com

网友E:
zhengzheng: 减小电机靠背轮直径试一下(减小电机的起动电流)。能说一下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