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怎么办??

楼主(2003-05-15):
各位朋友,我所用的KEB变频器坏掉了,一时来不及维修,又因生产需要改用了三菱和台达的,但都因干扰太大影响单片机正常工作,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做才能降低干扰,或者说改用什么牌子变频器干扰会小一点??急!!!!!

网友A:
你加装电抗器,用上屏蔽线,

网友B:
用GTR模块的变频器,不过旧机才有!!买二手机。

网友C:
干扰问题得看是传递干扰还是辐射干扰。 要是传递干扰就要注意地线,或者用隔离电源。 辐射干扰加装电抗器用屏蔽线,或者用噪声滤波器。 详情请电:0769-3970226 3822567 3822569

网友B:
现在的IGBT模块变频器载波频率很大(开关电源也是,并且其不可调),对防干扰有时做足措施也收效不大,有时这里的措施可以,但到另一个地方就不行,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最后我只有用上面的办法,我估计你的KEB变频器也是GTR模块变频器!!

网友D:
这种大多为传导干扰 将单片机控制电源加滤波器或接也处理 此外可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网友E:
我有二手三垦30KW变频器MF-30K价格低,要不要? 丁晓文 1365506881

网友F:
TO:SH399 我们有高招! 与我联系;并告知变频器的功率。 TEL:010-63336909,63336910

网友G:
降低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H:
西门子及山垦较好富士千万别用.Email:jxbgq@163.com

网友I:
广州通达方法行,也可以输出(U,V,W)用屏蔽线,屏蔽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