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CO-V 变频器坏

楼主(2003-05-15):
SAMCO-V 110KW 显示“b”,不知是何故障?向各位老师请教!

网友A:
我们的经验是主板坏!很难找到此板!

楼主:
小路,你很厉害嘛!有空和我联系!0573-8038826

网友B:
不是b,而是“6”,缺相或欠压,大部分情况是电源缺相。

网友B: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现象,欠压引起,检查一下主电路充电电阻及接触器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C:
同意Y4511看法 Email:jxbgq@163.com

网友D:
上海可以修啊!TEL:01052908013,我以前拿变频器去修过.

网友E(2004-11-30):
那你们谁有SAMCO_V系及IHF系列变频器资料啊?能不能帮我找一份?先谢谢了

网友F:
我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是模块GTR坏!请用万用表的10K去量!可以试一下.

网友G(2007-06-22):
samco-v  55kw 显示4一开就跳,不知是什么故障,向各位老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