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与 modbus

楼主(2003-05-15):
我想问一下,can为什么不可以和PC机直接连接,为什么还需要通过MODBUS来连接PC机,然后通过网桥来转换MODBUS来与底层的CAN总线网络连接。

网友A:
从严格意义上讲can跟modbus都不是直接跟主机连接。modbus基于485,也是要转换成232才可以跟上位机接的。同样的你可以买个can的pci插槽的卡插到电脑上就可以了。

任我行!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请介绍CAN的详细资料!taoronghm@sina.com.c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