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5-15):
各位大狭。小弟初学有些问题。我更换了一个电磁流量计以后二次仪表显示的瞬间流量和流量计上的显示不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流量计:上海光华 24U 4-20MA输出 流量积算控制仪:香港上润

网友A:
在仪表正常的情况下,总的来说有两个原因:1、如果 二次仪表数值过大或数值非正常变化,是由于电磁场干扰(例如电动调节阀,变濒机) 2。如果是数值偏小,可能是线路过长引起信号丢失

楼主:
谢谢,已确定是变频器干扰,问题已经解决。 十分感谢!!!

网友A: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