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几个初级问题?

楼主(2003-05-15):
1.s7-200中的move指令300用什么代替的? 2.300中的中断指令是什么? 3.314有几个累加器?

网友A:
1.move指令在梯形图中还是MOVE,在语句表中用L 和T 指令来替代。 3.314中的累加器有4个。

楼主:
谢谢.谁帮我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

网友B:
300中的中断有好几种,定时,硬件,故障,周期,你想知道哪个?

楼主:
都想知道.:) 我的情况是:有多路模拟量和开关量要巡检,还有一路高速计数器.我想计数器达到设定值时就产生中断,作一些中断处理.然后继续巡检.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B:
如果是FM350-1,你在硬件配置里组态计数器参数的时候,可以设什么事件触发中断,300的硬件中断是OB40,在你的项目里插入OB40,然后在里边编程就行了 计数器模板附带的软件安装后会有例子,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你,飞火.能告诉下我你的联系方式吗?我有好多问题呢.我想经常请教.好吗?拜托了

网友B:
好啊,mailto:flyfire007@tom.com 电话010-8809****呵呵,不能在这里说

楼主:
忘了说我用的是350-2 我的邮箱zyszjfw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