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起动过程中并联电阻为何?

楼主(2003-05-15):
众所周知,Y-△起动过程中切换时容易产生飞弧短路。 工况:一台260多KW的冷冻机(启动电流约600-700A)采用Y-△起动,在其Y型起动结束时在线圈上并联绕线电阻(是通过接触器控制接入的),待△型的运行接触器闭合后才断开并联的绕线电阻。 问:为什么在Y-△型切换过程中在线圈上并联绕线电阻?是否有其他方法?

网友A:
均压用的。小功率的可以不用。

网友B:
可以采用热变电阻降压起动,无冲击的,结构也简单,适合于不频繁起动。

楼主:
但也有人说是减小电机线圈电流起到分流作用地。 是否可以详细地说明,谢谢!

楼主:
对了,我看了一些介绍关于电机起动的书,好像并没有介绍Y-△起动过程中并联电阻的这种现象。是否这种起动方式比较特殊?

网友C:
应该是起分流的作用!在电机从Y换接到△启动时,电流会增加到3倍!!

楼主:
是否还有其他的说法?

网友D(2004-04-22):
更确切的说是限流作用,使启动电流变化更理想。星-电阻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