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300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3-05-15):
我做一个系统,需要用S7300控制步进电机,咨询一下各位高手,PLC应该配置什么模块?

网友A:
它本身就自带脉冲输出功能啊!直接接步进电机驱动器就行了啊!

楼主:
S7200有高速输出点,S7300有吗?我用的频率要到1KHz以上。

网友:
300 有FM353步进电机控制模块,订货号6ES7 353-1AH01-0AE0

网友:
步进电机应该如何选(用于做实验,功率没什么要求,关键是要小巧),如果用314C-2DP来控制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请大侠回答一下呀,谢谢!

楼主:
步进电机是按照力矩来选的,大小就和力矩有关。一般产品介绍都有这些参数

网友B(2005-08-17):
使用353吧,相对简单

网友C:
s7-300并非所有型号的CPU都有脉冲输出功能

网友D:
是的撒,有专门的模块啦。应该可以嘛,不过没有用过,200的都有,那300的就更应该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