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step7和wincc之间是怎样实时交换数据的?

楼主(2003-05-15):
内容同标题

网友A:
他们之间不能实时交换数据,嘿嘿,STEP7只是一个PLC的编辑软件,并不是PLC,不过他们之间是可以数据共享的,嘿嘿

楼主:
谢谢你又回答我一个问题. 那如果wincc发一个指令,PLC要马上根据该指令作相应的处理,是不是可以由wincc的指令(比如一个标志位的改变)马上产生中断来运行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
在WINCC中创建的外部Tag与PLC的内部单元(M、DB等)之间确立地址对应关系,WINCC对Tag进行操作(置位、复位、读写),会通过Driver(驱动程序)改变相应的PLC内部单元。若该单元在程序逻辑中被使用,就会有相应的处理结果。

网友A:
嗯,回答的很到位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