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OPC的一点理解,请指导!

楼主(2003-05-15):
我是一个学生,刚刚接触OPC,对OPC标准为何物还不甚了解,下面是我自己的一点理解,不知正确与否,请指教。 我认为OPC标准就好像计算机里面那些插槽所要求的标准一样(比如PCI插槽,只要符合PCI标准的卡件就可以插上去使用),是否符合OPC标准的检测仪表也是可以直接放置在工业现场(当然是接线上去的),然后连到OPC Server上,OPC Server就可以对其进行数据采集?而OPC CLIENT则是通过供应商提供的OPC Server提供的一些库函数(接口函数),对OPC Server进行数据访问? 另外关于开发OPC Server和OPC Client的,OPC Server开发是否主要就是编写那些库函数(接口函数),这些是便于开发客户端程序的,另外就是开发硬件驱动,对现场元器件进行数据采集;而OPC Client的开发主要是依赖OPC Server的那些函数进行编程实现数据访问,然后利用编程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如报警等功能)? 以上肯定会有很多的错误,希望各位行家不吝赐教,权当改错,谢谢!

网友A:
首先,OPC是一种软件标准,定义OPC的目的是希望提供一个统一的环境进行不同厂商硬件软件的数据访问(就好像是不同国家的人说不同的语言无法沟通,如果都说一种语言就可以沟通)。 OPC Server与OPC Client的开发内容是根据OPC基金会定义的OPC标准实现这些标准。OPC Sever与OPC Client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opc 为一种协议你可把它当作dde,或socket

楼主:
实在让你们很失望,我都不知道什么是dde和socket,能否对我发的帖子(顶上那篇)中正确和错误的地方指出来,可能各位认为很弱智,可这对我很重要,希望各位屈就一下,帮帮小弟!

网友C:
OPC就相当于一块软件“主板”,它能够直接连接现场的PLC、工业网络、数据采集和Windows CE设备,通过快速有效的方式从现场获取实时数据。PC机内的各种监视应用、控制应用、管理应用等则象是插在OPC主板上的软件“芯片”,这些芯片之间按照OPC协议进行通信,它们可以通过OPC获取现场的实时数据,也可以通过OPC彼此交换信息。所以OPC为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换提供了一个开放平台。任何应用只要能够支持OPC接口就可以插入这块OPC主板,就象是将芯片插入到计算机主板中一样,只要芯片的管脚和协议遵从主板的要求,它就可以即插即用。另外和硬件主板的通信协议一样,OPC协议也是开放和全球统一的,任何人根据OPC协议的要求都可以开发自己的OPC协议“芯片”或为OPC主板添加新的功能。

楼主:
谢谢yu2018,我现在明白多了,以后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