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TOUCH7.11怎么加入GIF格式图片???

楼主(2003-05-15):
请问INTOUCH7.11怎么加入GIF格式图片???急,谢谢!

网友A:
弄个控件

楼主:
请问大侠,是哪个控件?

网友A:
这种东东很多 http://www.sijiqing.com/vbgood/widget/index.asp?action=read&id=86 文件名称:vbanigif.ocx copy to c:\winnt\system32 在intouch 中安装完成后 对 filename 进行绑定如 giffilename(memory message tag); 作一脚本 giffilename="c:\winnt\001.gif" OK!

楼主:
谢谢大侠。我去试试先!

楼主:
大侠,我试过了,但是找不到控件。能不能提供其他的。INTOUCH本身的ActiveX中有吗?谢了!!

楼主:
用angif24这个控件,我用过这个控件插入GIF图片 但是所有的控件要在WINDOWS系统里注册以后才能被Intouch调用

楼主:
可我刚刚找过ActiveX控件安装里没有 angif24?? 请大侠帮忙!

网友B:
使用intouch 自代的位图容器

网友B:
1.在intouch 窗口里创建一个位图容器 2.复制你的图片 3.回到intouch窗口,鼠标右击位图容器,选择粘贴位图 4. ok

楼主:
在GOOGLE上搜索angif24这个控件,很多下载的地方

楼主:
位图不能放入GIF格式的图片!

网友B:
jpg的我都放过,还用说gif的么?

楼主:
GIF是动态图吧?而JPG是静态吧?用自带的位图工具运行GIF时是空白。

楼主:
是的。要是这么简单谁还到这来问啊??

楼主:
谢谢deng_lp和iceboy。我做好了。这样就剩了很多事。再次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