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的时间记录

楼主(2003-05-15):
诸位高手,请快快的告诉我如何在wincc中记录是那一个用户登录了,以及记录该用户登录的时间。

网友A:
首先在用户管理器中添加用户,在画面启动时完成用户登陆,系统中 存在内部变量@CurrentUser表明用户是谁

网友B:
谁能帮我用wincc编写一个用户登陆的窗口呀??

楼主:
用内部变量表示密码和用户名,用户名要在归档输入,然后编写脚本就可以完成用户登陆的窗口制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