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行时怎么才能让组态王中变量以随即值形式变化

楼主(2003-05-15):
请问:我在组态王中定义一个整形变量,譬如说流量,如果我想在画面系统运行时让流量这个变量在100—200之间以随即值的形式变化,我应该用什么函数来达到此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函数,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请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A:
利用亚控的仿真PLC中的RADOM寄存器。   先新建一个亚控仿真PLC的设备,串口可以定义为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串口,再建一个变量A,寄存器选择RADOM100。   再建一个变量B,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中的“运行中”编程:B=A+100

网友B:
楼上的兄弟,亚控回答了你的问题,楼上的是亚控的

楼主:
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改好语句了,效果很理想,唉,经验真的是很重要,谢谢大家帮忙!! 终于搞定了,好轻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