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cmp2a-30CDR-A 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3-05-15):
我现在正做毕业设计,用的plc是omron CPM2A-30CDR-A.我现在正学用CX-Programmer对PLC编程.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1.我用RS232与计算机连接后,PLC一直是COM指示灯不亮(有时ERROR指示灯亮,有时它又不亮).用CX-Programmer也无法连接. 2.我在CX-Programmer的操作手册上经常看到CX-Sever,与PLC通信是否还要用到它. 不知是硬件没弄好,还是软件设置没全.甚盼指导.

网友A(2003-03-28):
PLC通信要用到CX-Sever

网友B(2003-05-15):
我开始用CPM2A的时候也遇见过同样的问题,我那次是因为编程电缆的接头作错了(我自己动手做的)。你仔细检查一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