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485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3-05-15):
各位前辈,有个问题想请教。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用的是AB的DH-485网络,通信电缆建议使用Belden#9842。 因为估计有误,还差100米左右,现在想用超5类屏蔽双绞线代替,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可行性? 望解答,最好解释一下原因~! 谢谢~!

楼主:
没问题,不过 1、通讯距离可能(也未必)要小于AB公司承诺的距离; 2、部分超5类屏蔽双绞线机械强度不够,施工时注意; 3、有条件的话采用计算机通讯屏蔽电缆,而不是以太网线; 9he@sohu.com

楼主:
一根一般的二芯电源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