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与ADAM4000、5000模块间怎么通信?

楼主(2003-05-16):
各位大虾,组态王与ADAM4000、5000模块间怎么通信?我用组态王6.02,按说明添加设备后,进行测试,提示通信参数不对,但研华自己的测试软件用该参数可以同模块通信。 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再好好看看说明书,我连过几百遍,没出过问题。

网友A:
对, 仔细看说明书,注意: 校验位、校验和!

楼主:
仔细看书N变后,连接M次,故障依旧,下面是我的配置: 操作系统: WIN98SE 组态王6.02 研华:846B扩展卡(COM3,COM4,COM5,COM6)用COM3 基 座: ADAM5000 地址设置: ADAM5017:0010 ADAM5024:0011 ADAM5050:0012 COM3设置: 波特率:115.2K 数据: 8, 停止位: 1 无校验 用ADAM自带的软件可以检测到所有设备 在组态王下添加设备后进行设备测试: 提示通讯参数不正确 COM3的波特率设9.6K,并对模块进行相应的改动,仍提示不正常. 难道485卡研华846B需要驱动?或者在设置过程中我忽略了某些步骤,请不吝指教!

网友B(2004-03-05):
不行啊! 谁有给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