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I-9113采集问题(我刚学,谢谢帮忙!)

楼主(2003-05-16):
导师给了一个任务,要用PCI-9113A进行数据采集, 然后在labview中进行傅立叶变换等, 我对采集和labview才刚开始接触,思路都没有,请问: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怎么采集? 采集到的数据怎么送给labview? 可能太傻了,不过由于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些,有没人教, 请大家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步骤可以如下: A:安装PCI-9113 LabVIEW下的驱动PCIS-LV B:在LabVIEW下测试PCIS-LV中的PCI-9113的例子程序 C:测试LabVIEW的FFT模块 D:对PCI-9113的信号进行FFT分析。、

网友B:
我的问题好像和你差不多,不过我是用C,FFT这一块就很麻烦了。我用的是9112。

楼主:
我看了下说明书,会了,呵呵,挺简单的,谢谢李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