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C3000怎么配置(开始打错了 )高手要看哦

楼主(2003-05-16):
我正在设计某加热系统的自动控制,我采用的是DCS产品TDC3000,因为我们学习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东东,但是我学得不怎么样,不晓得如何配置设备,比如说根据被控对象输入输出点数和控制运算点数来配置APM,可是我都不知道怎么统计我的工艺流程图上的被控对象输入输出点数和控制运算点数,什么叫高电平模拟输入,低电平模拟输入,数字量输入,脉冲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数字量输出,它们的实用点数,配置点数,IOP板数,冗余IOP板数,还有调节控制点,调整PV 点,逻辑点,数字组合点,设备控制点,过程模块点,它们的实用点数,配置点数,占用PU多少,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小的在这多谢了,linger927623@yahoo.com.cn 给我传佳音呀,我 等着你们的答复,当然还可以QQ上聊67711075——飘飘。

网友A:
你说的是DCS的一些基本概念,你要先把整个系统了解后才能对这个系统进行配置。因该很简单的。我也才搞了三年,不过等你搞完一个系统你就觉得很简单了。仅此是本人的一些心得,至于你说的那些可能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B:
最好是培训一下。应该先由设计院完成设计,你再对他们的设计进行组态,这样就简单多了!这些东西都是很基本的,只是以前接触的人不多,希望大家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C(2005-02-21):
我较熟这些。QQ:328327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