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计算机通讯、和组态王连接

楼主(2003-05-16):
计算机能向S7-200传数,但S7-200回传数时,计算机显示接收到“Break”;组态王如何与S7-200连接,S7-200是否加通讯编程功能!如有例子请发送:deshengliu2003@yahoo.com.cn

网友A:
s7与组态王可以通讯。 只要在组态王中选定S7-200的驱动程序(组态王自带),在组态王软件中有与S7通讯的说明。看过就知道了。

网友B(2006-03-28):
请问组态王的通讯接口是232的吗?得加个转换器吧?

网友C:
加个通讯卡变为485的就可以了.

网友D(2006-10-17):
    请问有没有关于modbus的资料

网友C:
S7-200不要加通讯编程功能,对应地址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