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中距离通讯线无屏蔽,如果改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3-05-16):
CASE:原做一工程,共有5栋楼,其中一个放主机,其他放分机,用485通讯方式,主机轮询每个分机,通讯线路利用其单位原有电话线路,无屏蔽网,通讯效果一直不是很可靠,请问各位高手,如果在现有的线路情况下,改善整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
楼与楼间的电话线路的距离有多远,原来的485方式是什么样的,将详细点!

楼主:
好的,我详细说一下: 四个分机楼的信号线都单独到主机楼,然后再并在一起接入主机,应该算是星型连接吧,主机楼离最远的楼不超过500米; 整个系统是单片机系统,通讯是利用芯片SN75176来实现485通讯的,主机轮询4个分机,每个分机都有一唯一地址,如果主机点名某个分机后在500MS还没有收到分机的回应,那么就去扫描下一个分机~~通讯协议是我自己编写的,比较成熟,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还有就是主机的匹配电阻是510欧,分机没有挂匹配电阻~~ 以上就是具体内容,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在现有的恶劣的线路基础上增强抗干扰能力

楼主:
再补充: 485通讯的波特率是9600,采用9位的异步通讯模式

楼主:
还有,匹配电阻是在485芯片(SN75176)的A、B线之间接吧? 怎么看到别的帖子里是说“2、多终端传输时,距离最远的两个终端上,输入和输出端之间一定连接120欧姆的电阻。”

网友B:
是不是打电话对它有影响?先让他们别用电话试试看!

楼主:
哦,那是利用空闲的电话线,如果正在使用中的电话线,当然不成,有可能烧坏485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