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普通商用机上安装HONEYWELL GUS软件

楼主(2003-05-16):
最近,我单位HONEYWELL TPS系统的一台GUS操作站故障,经与厂家咨询,原MOTOROLA主机现已不再生产,我们打算用一台DELL GX110商用机,但是安装多次也未成功;另外,我们将原GUS机上的硬盘及其它外设安装至GX110上,发现专用键盘和报警灯屏未被激活,不知是何原因?特向各位专家请教。

网友A:
本人有个小小的看法,首先你得dell的商用机上也得装有honeywell的lcnp板。在装他的gus软件,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单位全部用的是dell的商用机。另外我想知道你用的是honeywell的tps系统的那一个版本.可以再讨论讨论。qq:79484026.

网友B:
这个不难,我做过很多的,可以给你做。

网友B:
我的电话是0532-8976761

网友C(2007-07-10):
下面使用技巧会帮助楼主解决这个问题。http://www.gongkong.com/tech/operation/read_oper.asp?Id=554

网友D:
我刚改了一台,用的是工控机 + IDE硬盘。还在测试之中。

网友D:
我原来改过一台GUS,MSI 845主板(有一个ISA槽) + P4B 2.26G。拿到生产现场试用时数据采集及操作均正常,但是主机不稳定、出现蓝屏错误。

网友D:
哈哈。。。。。。。。
终于解决了蓝屏问题!

网友E:
可以在普通电脑上实现,关键是需要LCNP卡和IKB卡,专用键盘和报警灯不亮主要是IKB键盘的问题,包括中断冲突或驱动的问题等,可以根据安装手册进行安装。

网友F(2007-08-27):
键盘和报警灯屏未被激活主要是中断冲突进BIOS改中断号重起即可

网友D:
专用键盘和报警灯屏未被激活 说明你的IKB Service没有启动。
IKB需要手工分配中断资源,一般是添加COM3,IRQ为9。

网友G:
我们就是用通用工控机代替原来的机器 装的时候要将中断设好 也就是COM口 要不无法正常使用工程师键盘 用将近1年了 非常稳定!

网友H:
没有LCNP卡和IKB卡能行吗?

网友I:
GUS系统的安装可以依照knowledge builder里的步骤进行,现在的GUS一般都用del490机器,其它的也可以,只要配置差别不是很大,tps的软件说明里有最低配置要求。
IKB或OPE键盘需要驱动的,在common compenment那张盘里,驱动安装后从启GUS查看一下SERVICE里IKB driver已经运行就可以了,在configuration untility里确认一下使用IKB或OPE的选项已经选上,最后在native windows中LCN NODE里相应GUS的配置里IKB、OPE一项选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