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步进电机可以用模拟量控制???

楼主(2003-05-16):
请教各位高手,国内现在的步进电机有哪种是不用脉冲用模拟量控制的?知道的告知一声,不甚感激。

楼主:
高手们都去哪儿了,难道从来就没人用过。

网友A:
应该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控制,因为脉冲控制是它的特点,而且方便。

网友B:
你想用模拟量控制,为什么不用伺服电机,而且伺服电机是恒扭矩的,不会出现步进电机丢步的现象,精度也要比步进电机好很多。 您好!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技术应用开发、系统集成、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设计、调试和维护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我们先后成为国外十多家著名厂家的代理商和分销商,产品有: l 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器,又名运动控制计算机(2-32轴),可扩至128轴; http://www.deltatau.com l 日本安川(YASKAWA)∑-Ⅱ、∑-L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15KW); l 日本松下(Panasonic)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5.0KW) l 德国SIEMENS SIMATIC S7系列PLC,人机界面系列,270、370系列面板,C7控制系统,SIEMENS Win AC 和IPC l 美国GLENTEK直流伺服(0.1~13.34KW);http://www.glentek.com l 美国贝赛德(Bayside)精密定位直线平台、回转台、直线电机、螺旋行星齿轮减速机(军品级),以及采用NANOMOTION纳米陶瓷电机生产的超高精度定位平台;http://www.baysidemotion.com l 日本MYCOM两相、五相步进电机(0.42~6.29Nm)及驱动器; l 日本伺服公司(SERVO)小型步进电机(0.13~1.35Nm)及驱动器; l 德国柏格拉三相(BERGER LAHR)步进电机(0.9~16.5Nm)及驱动器; l NANOMOTION陶瓷电机及放大器,分辨率达20纳米; l 日本内密控(NEMICON)光电编码器; l 英国雷尼绍(RENISHAW)非接触式光栅编码器系统; l 自主开发的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设备以及美国ECP系列教学设备; l HIWIN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杠。 l HITECH工业级人机界面。 ★ ★★每月定期举行相关技术培训和讲座,欢迎参加! 带给您品质卓越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应用工程师:张旭    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甲29号2号楼1-1603、1605 邮编:100029 电话:(010)82025588-26 传真:(010)82025558 手机:13911207458 E-mail:yumenxu@163.com http://www.emotioncon.com

楼主:
我是用于排线控制,没有很高的位置控制精度,允许有几个脉冲的误差,用伺服的话,成本就太高了,也没必要。我有见过这种步进电机,但是没有记下品牌。

网友C:
应用方式如下: 多圈电位记+单片机 用单片机将电位计的模拟量信号转为脉冲。如果想控制成本,您所说的步进电机恐怕也不会便宜。数控系统中有采用这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A:
用电位器还要 A/D 转换,不如直接用两个按键:+/- ,加个 89C2051 产生脉冲给驱动器即可。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像模拟的位置环吧?是要一电位器。加以点别的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