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30-55KW变频器F002故障

楼主(2003-05-16):
该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即报F002,复位后可从新运行,所带电机功率只有37KW不知何故请高手指教.-----一个变频菜鸟

网友A:
你可用钳型表测变频器输出是否平衡?这问题我们修了不少,十有八九是驱动板的问题,有不少外地客户自己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就直接把板寄过来给我们修。电话:0769-2187112,13929255096

楼主:
谢谢!百吉祥!我用表测三相电流是平衡的、更换新板一样,是否叁数问题。

网友B:
请自动测试一下,还可调整启动关闭时间即可.Email:jxbgq@163.com

网友C:
对低电阻太小了,可能有漏电。025-4610685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