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能在100HZ下短时运转吗

楼主(2003-05-16):
大家好,小弟想用变频器拖一370W的三相普通电机,我的问题是变频器输出100HZ时电机能不能受得了,短时间大概5分钟,不连续.万分感谢!

网友A:
完全没问题,输出电压保持380v左右

网友B:
负载是否大?查看电流!!

网友C:
基频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基频以上是恒功率调速,调速时不能超过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大功率的电机超速时对机械平衡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可能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