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各版本支持OPC、DDE的情况

楼主(2003-05-16):
我想了解intouch7.11、intouch8.0、intouch7.0、intouch7.1各版本那些支持OPC,那些支持DDE,我现在需要通过DDE或OPC标准从intouch中获取数据

网友A:
1. 所有的版本都支持DDE, 你可以通过DDE获取InTouch的数据 2. 所有版本都可以通过第三方工具, 用OPC标准获取InTouch数据

网友B:
标配: opclink for 7.11 ,8.0(opc client) 其它要自已写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解答,关于DDE的问题我已解决。 还想请问wwtech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intouch的所有版本都提供OPC server,因为我已有OPC标准的客户端,只需要有intouch提供的服务器就可提取数据了。 静候佳音!

网友A:
InTouch要成为一个OPC Server, 需要一个第三方工具,标准版并无此功能。 关于第三方OPC Server for InTouch,请查看: www.utitech.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