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拖动单相电机的经验

楼主(2003-05-16):
哪位大侠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传。

网友A(2001-03-17):
将起动电容器去掉后,得三棵线,可直接接入变频 如有疑问电话024-23991031 沈阳英德尔公司

网友B(2001-05-19):
将电容器去掉后,在电容器位置引出二根线再加上原来另一根输入线,可直接接入变频器即可。 g-angle@8848.net

网友A(2002-05-24):
有没有哪位这样试过。

网友C:
哪位这样试过!!哪位这样试过!!!

网友D:
其实有单相电机变频器啊!

网友E:
我没有听说过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一般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我用过。若有单相输出的也只能控制两套绕组不一样的电机(空间,匝数,绕法),一般这样的电机较少。带电容的电机,去掉电容后,两套绕组空间90,匝数一样,怎么行成旋转磁场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谁试过?

网友F:
我试过拆去电容,但电机振动大!公司网址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G:
通用变频器是不能拖动单相电动机的,别试了,毫无意义。

网友A:
王老师,您能不能把通用变频器不能拖动单相电动机的原因讲一下,以解大家心里的疑虑。谢谢!

网友A:
6RA7018-6DS22-0 11072.00 6RA7025-6DS22-0 12224.00 6RA7085-6DS22-0 32723.50 变频调速装置 6SE7016-1EA61 7811.84 6SE7021-8EB61 10646.40 联系电话:010-65949380 传真:010-65949609 北京康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网友G:
1、单相交流电动机和三相交流电动机的电磁规律一样,但工作原理不同。 2、电动机旋转的条件是:转子导体电流能与气隙磁场相互作用使转子导体能受到电磁力的作用,在该电磁力的作用下,电动机的转子才能转动起来,其转向与气隙磁场的旋转方向相同。 3、三相交流电动机的绕组在空间互差120°,三相磁势和电势大小相等相位上互差120°,气隙磁场为旋转磁场。而单相电动机定子上有两个绕组,一个是工作绕组,一个是起动绕组,两个绕组在空间互差90°,其定子磁势为脉动磁势,产生两个正反向的磁场,合成电磁转矩为零,电动机不能自己起动。 4、为了使单相异步电动机能产生起动转矩,就必须设法使得起动时电动机内部能够产生一个旋转磁势。常用的方法有分相起动和罩极起动两种,分相起动即电容起动电动机。 5、为了使电容起动电动机起动时在气隙中建立旋转磁场,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上除工作绕组外,还装置一个起动绕组,它与工作绕组在空间上相距90°。为获得圆形旋转磁场,要求起动绕组的脉振磁势的振幅和工作绕组的脉振磁势的振幅大小相等,但在脉振的时间相位上两者相差90°。为此,要求起动绕组中的电流Ist与工作绕组中的电流I1在时间相位上相差90°。通常采用在起动绕组上串联电容C的办法来满足这一要求。这时起动绕组中的电流超前单相电压一个电角度φ1,而工作绕组的电流滞后单相电压一个电角度φ2。当电容C配置适当时,可使φ1十φ2=90°。此外,把起动绕组设计得Istωstk1=I1ω1k2,式中ωst、k1、ω1、k2,分别为起动绕组和工作绕组的匝数和绕组系数。满足这些要求之后,就能在电机气隙中产生一个圆形旋转磁场,象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对称电压下起动一样,能够产生较大的起动转矩,使电动机顺利起动。 6、通常起动绕组是按短时运行设计的,为了避免过热损坏,当电动机的转速达到同步转速n的70—80%时,自动将起动绕组切除。如果设计时考虑到起动绕组不仅能供起动时用,而且能长期接在电网上工作。则从电机内部来说,就是一台两相异步电动机,可以提高过载能力和改善功率因数,这种电机称为电容电动机。由于电动机在工作时所需的电容比起动时小,因此在电动机起动后,必须利用离心开关把多余的电容切除。 7、如果将电容起动电动机中的电容器去掉,所能见到的三个头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线圈的中间抽了一个头(两头两根线,再加上中间抽头,共三根线),或者说就像是一个电位器的结构一样,需要说明的是起动绕组和工作绕组的匝数各不相同,即阻抗也不同。 8、通用变频器的逆变器的三相输出是互差120°的,并分别从每相桥的桥臂中点引出的,是悬浮的,这样的输出加到上述7所述的绕组上是可想而知的。 9、单相电动机要调速应该调压而不是调频,因为不管频率怎么调,他总是产生两个正反向的磁场,合成电磁转矩为零,电动机是不会自己起动的。 10、上述仅供参考,建议朋友们找一本《电机学》看看,上面有矢量图分析,或许能找到满意的确切答案。

网友H(2003-05-16):
电容不去掉,大一级,接输出两相即可调速,但速度不能太低

网友I(2007-09-26):
单机电机调速问题:
用变频器几年了,很多用户经常也会问我单相电机能不能用三相变频器调速,我一开始认为是不可以的.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有此用户曾用过,用单相变频器(单进三出)带单机电机,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接其中两相.用了挺久了,目前没出问题.这使我开始疑惑,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能带?
为此我看了很多资料,大家试试以下方法:把电容去掉,拆成两个绕组(主绕组及副绕组),主绕组接变频器UV两相,副绕组一端接W相一端接地.这样实际上,主绕组加的是线电压UV,副绕组加的是相电压W.线电压UV与相电压W间通过矢量图可以发现,它们是相差90度的.
大家可以试试,如有人成功了,请告诉我一下lsdy8888@126.com

网友J:
那他们的拆去电容后能够调速,是不是因为电压变化的缘故?那么启动又是怎么启动的啊

网友K:
"把电容去掉,拆成两个绕组(主绕组及副绕组),主绕组接变频器UV两相,副绕组一端接W相一端接地.这样实际上,主绕组加的是线电压UV,副绕组加的是相电压W.线电压UV与相电压W间通过矢量图可以发现,它们是相差90度的."

"副绕组一端接w相输出,另一端接地"请问副绕组如何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