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CI-9111会这样?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3-05-16):
1、我要做的是示波器,打算双通道,但是当只有0通道有信号输入,1通道悬空的时候,1通道也有跟0通道一样的波形,这是怎么回事呢? 2、我设计的信号发生器所发出的波形有间断的情况(就是一个或几个周期后,有一段0电平的信号产生),这又是什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1、多通道的A/D卡每个通道的输入阻抗都相同,所以当给某一通道加信号而其他通道悬空的话,悬空的通道会引入串行干扰,为避免这种现象,可以将不用的通道接地。 2、请问你的波形发生器是基于什摸设计的,是用PCI-9111的D/A通道吗?

楼主:
是的,是用PCI-9111的D/A通道。

网友A:
因为PCI-9111的D/A通道不支持时钟输出,也就是说无法精确控制输出时序,所以会存在波形不连续的情况。

楼主:
那我能做什么措施能输出稍微连续一点的信号波形呢? 或者还有什么方法能利用PCI9111去产生连续波形信号呢?

楼主:
或者我能利用其他什么东西能产生好一点的信号呢(除信号发生器)?我是要进行演示的。我觉得我的示波器就没什么问题的了。信号发生器也没问题,就是D/A的问题。 请帮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只依靠软件无法解决,有两个方案可供参考: 1、如果你对输出频率要求不是很高,可以通过捕获定时中断(加一块定时器卡),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D/A输出,局限是频率不能太高,否则会丢失数据。 2、如果要求较高的输出频率,那摸可以再加一块带时钟输出的D/A卡。

楼主: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喔,那就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啦? 几十的频率好像都会有一点点的失真,再大就更不行了。 其实用人体的电流都可以演示的吧?不过就是频率太低,在频谱显示方面演示得不够。 你认为呢?

网友A:
在DOS下,几十赫兹的频率应该可以保证,但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稍微有点儿别的操作都有可能出现失真,所以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