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辛苦水手..........

楼主(2003-05-16):
多谢你的答复,还是不好使,我的外挂电位器也不多,只是二个10K的,而且原来也不是这样不知是什么原因?另外我不明白什么是内部电源故障?

网友A:
别客气,解决问题要紧.MENTOR的自己提供的电源称为内部电源.1.电位器扯的远吗?屏闭线及线的接头可以吗?查了吗?此电位器电源:10v/10ma.2.反馈用编码器:5v/300ma.3.外挂输入输出模块了吗?其电源是24v/200ma.这些查一下,实际使用不要接近额定的毫安数.

网友A:
又及,这些电源从MENTOR的内部给你,可供你用以上三种.如你挂的太多了的外设,超出它的额定毫安数.就出现"内部电源故障".你挂了两个电位器,过去一直这样是吗?很有可能是这问题!先查接头和线.

楼主:
电位器离设备有10米左右,编码器和输入输出模块都没有用,另外这几次又显示“失磁”故障,不知何故?

网友A:
1.是多圈电位器?一定要多圈的.不能用挡次太低的,甚至碳膜的,碳膜易损,那不行.最好是带表头的精密电位器,把电位器只用一只行吗?你的两只电位器是并联吗?再查一下你的电位器有关电路.2.电机励磁电流多少?励磁匹配吗?用FXM5了吗?弱磁吗?失磁保护动作了吧.如你说的不象是MENTOR的问题.怀疑在外围外设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