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一个白痴Siemens问题,望不吝赐教

楼主(2003-05-16):
Siemens的AI模块,例如sm331,接线该怎么接? |________+24V 这样接怎么信号值一直是7fff,断路状态. | |---------M+ 来自变送器,2wt 而且模块也不送出24V电 |---------M- 来自变送器,2wt | | |---------Mana-- | | 短接 |---------Mana-- | | | | |--------M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CPU:3152-DP 电源:PS307 没有通信模块 ,唯一的AI SM331插在4号槽里,CPU正常工作,但是模块SF红灯一直亮

网友:
我是用Fluke 744送的20ma信号,信号检测不到.PLC就摆在桌子上,是不是接地问题?

网友A:
帅哥:你能保证你的模块没坏么?

网友:
SM331连接2线和4线的测量传感器的注意事项: 2线传感器是一个被动的测量传感器,它的电源是由SM331来提供的;4线传感器是一个主动测量传感器,它的电源由外部电源提供而不是SM331提供,2根测量线被连接到SM上,所以SM331(-7KF)最大有8个通道。 注意: · 2线测量传感器 连接Mana与M(短接11和20端,11端和10端); 短接没用的同通道组的通道,跨接一个3.3KW的电阻。 · 4线测量传感器 短接10和11端,短接所有的Mx-到Mana。

网友B:
西门子的模拟量模板有很多种型号,不同的模板组态方式不同,你该把序列号写上。 给你讲个最简单的,331-7KB02和331-7KF02 它们都要在硬件组态里设置输入信号类型,选择好输入类型后,你会看见Measuring Range 一项里有A、B、C、D等选项,你要根据这里的符号,把你模板上的量程模块跳到相应的方向上,要不然什么也量不到。 另外,如果你这些都组态对了的话,你可以找个信号发生器,直接发出信号,然后监控,看能否采集的到,有的时候变送器质量不好,也是采集不到的,另外看看你的信号与模板距离有多远,我记得,应该是小于200M的,好像是模板手册上说的,但我觉得由于实际情况不同,有可能达不到这么远。

网友C:
SF红灯亮应该是电源有问题,你应该查一查电源或换一块AI输入板试一试。

网友B:
所有的错误SF灯都会亮的,最大的可能就是没设置对,模板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谢谢kuilin、飞火、SYF、老徐诸位大侠的热情帮助,衷心感谢! 我用的是SM331的7KF01,信号发生器是Fluke,组态是第一槽为PS307A,第二槽为Cpu2-315DP,第三槽为空,第四槽为AI SM331 7KF01。 我重新设置一下A/b/c/d看看,可能看错了方向

网友:
我真的是太菜了,真的是看错方向,把D方向贴到反面了。 现在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2005-11-07):
Siemens的AI模块,例如sm331 7KB02,接线该怎么接?
|________+24V
|
|---------M+ 来自变送器,2wt 而且模块也不送出24V电
|---------M- 来自变送器,2wt
|
|
|---------Mana--
| | 短接
|---------Mana--
|
|
|
|
|--------M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CPU:3152-DP 电源:PS307 通信模块:CP343-1 ,AI SM331插在5号槽里,CPU正常工作,但是采集的模拟量始终是32767,不管输入4~20mA怎样变化。

网友E:
2 线传感器:
将 Mana 连接到 M (针脚 11 和 20 之间加跳线)并跨接针脚 10 和 11。把一个通道组中未使用的通道短路或用一个 3.3 kohm 的电阻器跨接。
4 线传感器:
将所有的 Mx- 连接到 Mana,并连接针脚 10 与针脚 11。
把一个通道组中未使用的通道串接,并将 Mx- 连接到 Mana

网友F:
如果外面使用的是两线制传感器,CPU上选四线制,反之4选2。

网友G:
看看关于西门子PLC的背板总线说明即可

网友H:
检查电源

网友: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们公司用的是WINCC5。0这几天电脑突然就没有数据了远控制也不好使了,柜后面的PS307电源上的灯总是一闪一闪还卡卡响,哪个S7_300{CPU315}上面的SF灯是红的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I:
L+ 接电源的24VDC 正
M 接电源的24VDC 负
10与11短接
模块背面旋转插排,选择2线制或4线制.
两线制有24VDC输出,四线制没有24VDC输出.
然后按你的选择组太下装,即可
不知道你的SM331是那一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