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力控实现温度巡检仪计算机控制

楼主(2003-05-16):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希望你们能帮助我,谢谢! 我要做个用力控实现温度巡检仪计算机控制的软件,但是我对这方面不大懂,我该怎么做?怎么把温度巡检仪的数据采集进来等等,请帮助我!感激不尽!我的信箱wjhhs@yeah.net 谢谢!

网友A:
1. 温度巡检仪必须有串行数据接口:1 台、距离近可以是 RS232 接口,多台或者距离远用 RS485 接口; 2. 制订上下位机通讯协议; 3. 用力控编制软件通过操作计算机串行接口实现对温度巡检仪控制。

网友B:
我公司生产的“可编程多功能调节器“和“多路数据采集器“就是 与力控监控软件配套,实现DCS监控的。请看www.greatelec.com 力控和仪表的通讯必须具有通讯协议,才能联机通讯采集,所以您 的巡检仪应当具备硬件通讯接口和相应的软件通讯协议。 然后,利用力控提供的“驱动程序开发软件包“来开发PC与巡检仪的设备驱动程序方可进行通讯,但这项工作对于一般的开发人员恐怕有一定的难度。 或者可以利用VB的MScomm控件来编制您的巡检仪通讯程序,然后 利用力控的DDE功能进行数据交换,也可以实现和设备的通讯 其实我认为,对于一个初学者,要马上解决实际的生产问题,并获得一定的知识,上面两个做法并不一定是可取的。倒是可以第一步 找到一个能够被力控驱动的巡检仪,马上进行通讯采集数据,然后进行体会和提高,也许事半功倍。 恕我直言,不好意思,不知能否对你有所启发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