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各位高人帮帮我!

楼主(2003-05-16):
本人大四,毕业设计时老师给了一个用S7 300来监控的题目。由于以前从没涉猎过,故比较茫然,也很着急。哪位高人可以帮帮我。 ① 中央处理模块(CPU):选用CPU314 ② 数字量输入模块(DI):选用SM321,共2块 ③ 数字量输出模块(DO):选用SM322,1块为16点/块 ④ 模拟量输入模块(AI):选用SM331,共2块(8点/块) 通信方式是MPI。 组态软件是组态王6。0 题目有两个: 1,水位监测,就是一个箱子有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然后规定一个高位和一个低位,溢出和水位太低时报警。如果有组态的就谢天谢地了! 2,炉膛温度监测。就是有五个测点,然后用模拟量输入模块转化为数字量,然后组态把温度显示出来。 真的是万分着急。谢谢各位了!先。

楼主:
no one know it?

网友A:
软件中有例程,对付你的项目足够了,先看看

网友B:
不是没人知道,而是你这个问题太大了,没法在论坛里回答。你需要的是面对面的辅导。所以关键还是靠你自己去钻研,然后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来,越具体我们越能帮你。但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论坛里现在有很多师弟师妹们提出的问题和你一样,决不是一两句话,甚至一两篇帖子能说清的。他们提出的问题如果真的回答起来那就是一本、甚至几本教材。所以在这里奉劝师弟师妹们,千万不要把毕业设计的宝都压在论坛里面,我们可以帮你,但不可能完全替你来做这个设计。最终还得靠自己的努力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正! 但是苦于没有资料,只能瞎弄。昨天试了一下午,终于把硬件调通了。编了一个交通灯的程序,居然被我弄对了。可是一用到模拟量输入时怎么也不行。老是从RUN跳为STOP,不知什么原因。 请各位赐教!我用的是PIW288,然后用move想将他放到MW中。后来直接用DIV想直接把它模数转化。还是不行。 谢谢,谢谢!

楼主:
终于把模拟量输入调通了。可是对其原理还不是很了解。 哪位教教我?

网友A:
模拟量不是很复杂,看采集信号是什么,比如4-20MA,或者0-5V等,对应CPU314为0-27648,信号采集后换算一下就可了。

网友C(2012-03-07):
兄弟你哪的居然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