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一个方案并报价(产品用霍尼韦尔) 系统冷冻机组

楼主(2003-05-16):
关于冷冻机房群控,控制对象如下: 1、主机三台(二大一小) 2、冷却塔三组 3、冷却泵五台 4、冷冻泵五台 5、二次泵三台 6、热水锅炉二台 请根据上述设备做一方案并报价(产品用霍尼伟尔) 请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便于联系谢谢!! 我的电话:13868038432 邮箱:yjwkyjw@163.net

楼主:
补充一点 冷冻电机和冷却电机用变频器控制

楼主:
补充一点 冷却电机和冷冻电机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A:
这些设备用1台Excel500的控制器就够了,你说的太简单了,每台冷机的冷冻水管、冷却水管上是否需要安装电动切断阀,五台冷冻水泵是否一样大小等,另外冷冻回水和进水间应该还有一个旁通吧,上位机是否需要? 我们做过很多类似工程。可以和我们联系! hzxiao@yeah.net

网友B:
现在一般都采用2000系列的布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