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能把红外光电开关的信号通过串口直接采集到吗,而用通过采集卡

楼主(2003-05-16):
多谢了,急!

楼主(2003-04-12):
不好意思,一着急,写错了,使不用通过采集卡,假如非要用,那用 什么采集卡?请高手多帮忙!!!

网友A:
用单片机做一个采集板,再从串口传到PC机的串口

网友B(2003-05-16):
太简单啦!一元钱解决您的问题 可以将光电开关的输出信号(+)送到PC机的九针RS232接口的DSR(第六脚),串联一个500欧的电阻,即为了限流,也为了在串口中产生3.5v的压降,而(-)接GND(第五脚)。 然后用VB的mscomm控件写一个小程序,就可以采集啦, 非常简单,也是最便宜的,只需要一个电阻,不到一元钱 你可以试试看,很管用!

网友C(2010-05-18):
额……光电开关的地线接到串口的第五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