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 AC410编程问题

楼主(2003-05-16):
假如我手中只有AC410的程序备份文件(后缀名为:AD),那么用ABB的ES130连接AC410后,如何生成相应的FCB程序图、AAX和BAX文件?请帮忙写出详细的菜单操作或者命令。 多谢了!

网友A(2002-09-10):
.ad文件是目标码备份,不可以直接反编译成你要的源代码。 实现步骤: 1 用编程器在线,用duap命令备份现有程序; 2 执行RECONFIG命令,重新配置系统,(!!!要在设备不运行的时候,否则要出事故); 3 等进入P2状态后,用LOAP命令传送你的.ad文件; 4 成功后,利用DUDBS和DUPCS命令备份源程序,就可以得到中间源文件,然后用APB进行转化,就得到了.aax,.bax文件,最后用FCB进行反编译,就得到了功能图。 5 然后再次RECONFIG,传送你在第1步中备份的程序; 6 执行DICONFIG命令,启动系统就OK了。 如果系统大,可能需要数小时的时间。

网友B(2003-05-16):
楼上说的对,很简单的问题,我用mp200,ac450;abb的东西很好用,多交流 QQ83549025

网友C(2009-02-10):
说的对,,多交流 QQ458249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