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击穿

楼主(2003-05-16):
为何一条生产线的马达用了半年时间后,有几台马达匝间击穿,不知何故,请教各路高手? 用的是变频驱动,可有什么办法克服?谢谢!

网友A:
考虑用变频电机,虽然贵,但好处也很多

网友B:
马达质量可能有问题,可考虑找一家质量和信誉较好的。

网友C:
这几台电机是一个牌子吗?有没有独立风机散热?换一个变频电机试一下。

网友D:
马达质量问题,绝缘性能不是很好,可以选质量好一点的马达,可以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这样也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