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改造方案

楼主(2003-05-17):
恒压供气系统改造:    我公司现有6台空压机,正常生产时用气量小,只需2台运行,若遇生产不正常则需开启第3台甚至第4台,目前为手动操作,24小时有人值班。   改造后要求:    无人值班,设备自动运行;同时不管任何情况,空压气压力必须基本保持恒定。 有意请联系

网友A(2003-04-14):
我做过类似系统,愿意为您提供方案.我要知道你的设备情况及具体要求。 空压机电机的功率,额定电流,原来的控制方式(自耦降压,星-三角,定子串电阻)。 希望用国产变频器还是进口变频器。 是否加PLC、触摸屏或工控机(加了这些控制起来灵活方便,还有系统看起来很上档次啊,就是增加些成本)。

楼主:
设备情况: 4台100mз南京产空压机(配套250KW同步电机)、2台100mз阿特拉.柯普克(250KW)空压机,南京空压机厂配套干燥系统加2台汉业产冷冻干燥机。每台空压机、冷冻干燥机均自带控制系统,布置在现场的自带控制系统的控制柜对各台空压机、冷冻干燥机实行独立控制。正常用气量下,只需运行2到3台空压机。当其中一台设备出现故障时,操作人员需手动开启备用设备及各管线阀门。 大概的要求为: 空压站不再需要专人值班,设置一套微机系统,实行远程控制,各空压机、干燥机自带控制系统的接口与微机系统相连。设在远程值班室(距离约300—500米)的微机系统对各台机组的运行实施连续监视。当其中一台设备出现故障或异常情况下压力突然降低时,备用设备应自动及时启动,确保压力基本恒定。 如有意请做方案并报价。

网友B:
TO ZXH: 控制系统应比较简单,利用原有的控制柜,新增工控机和远程控制模块,再加控制软件就可以了。你在哪?我做过药厂的类似改造项目。可联系我 gexiaowei@jumboshen.com.cn

网友C(2003-05-17):
过程控制标准图纸,设计软件,工程规范免费下载! 我是中石化仪表工程师,请仔细浏览一下我公司的网站里面有好多关于自控方面的规范、设计软件和图纸可以下载的!可以软件交换 GSEC www.gsengineer.org info@gsengineer.org msn messenger: gsecsale@msn.com QQ: 44604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