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在选型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3-05-17):
被控制对象确定以后,选用什么样的控制系统就成为重要问题。主要是根据项目规模和投资预算来考虑的,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DCS系统和早期的模拟仪表组成的控制系统,从工程项目的实施来看,本质差别不大,主要考虑项目规模和投资预算,但DCS与模拟仪表相比,它更为复杂,技术性要求更高,下面我来谈谈DCS系统选型中的几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讲,DCS可以用与不同的工艺过程,它是通用的,但是,DCS的制造厂家专长与某一领域。如:HOMEYWELL主要用于石化部门,BAILEY公司的N90、INFI90主要用于电力系统,ROSEMOUNT的RS3、Δ-V大多用于化工系统。但也不能否认不同工艺过程会有一些特殊要求,如:电厂一定要有电调设备和SOE,石化部门一定要有选择性控制,水泥行业一定要有大纯滞后控制补偿等,选型时也要考虑这些因素。   第二点就是经济性,应该从DCS本身价格和预计所创效益角度考虑。DCS有国产的和进口的,对相同档次而言,进口的控制功能强一些,有一些先进的控制算法,如Smith预估、三维矩阵运算等,国产DCS价格要比进口的低很多,也能满足技术要求。从结构上来看,国外DCS的控制器各厂家差别不太远,控制器的预置算法稍有差别,控制器与I/O板的连接方式也有所不同。而操作站区别较大。有以PC机为基础的,有以小型机为基础的,操作系统一般选用UNIX类系统。小型机的价格要比PC机高很多,进口小型机操作站的价格要高于四万美金,而且许多机型已经停产(如DEC公司的VAX机和α机)。PC机的操作站不到三万美金,它的操作系统采用NT,其稳定性没有UNIX好。小型机的接口采用SCSI,传输速率是串行的8倍之多。以NT操作系统作为操作站的,点数要少一些,不然会频繁死机,国产的PC机更便宜得多,采用PC机操作站,可以采用最新的机型,操作人员对软件的安装、调试、联网和开发也要熟悉得多。监视软件有专用的也可以用通用的,通用的监视软件开放性要好一些,用户应按照项目的规模大小和预算资金来选择使用。   DCS比较贵的原因,除了上述理由外,还有控制器的电源系统,通常采用冗余供电,电源的引入和散热是价格贵的主要原因,各个DCS系统在这方面差别比较大。   把控制器和操作站联系起来的通讯网络也要考虑,如果采用通用的以太网,则网卡等价格很低,专用的网络接口很贵,最贵可以达到20000美金。   因此,经济性与很多因素有关,有时外商给你报价降下来,实际是改变了一些结构而已,并没有给你什么优惠,甚至他的利润还增加了。这时可取的办法是联系国内类似的单位和请教有经验的专家。   第三点就是承包方的技术力量,也就是承包方对哪一工艺过程和DCS本身比较熟悉。如经常做化工控制系统的承包商来做轧制的控制系统,他对活套的控制、卷曲的控制和张力的控制等就不太熟悉,做的工程就不会太好。如果承包方对DCS本身不熟悉,控制器做的太大时会产生死机。不少工厂都购买了不同厂家的DCS系统,我们称之为“八国联军”状态,此时更要选择技术力量比较强的单位抓总,而不宜选择某一个国外厂商作为承包商。   第四点是售后服务,国外厂商通常情况下配品、备件供应价格高,且不能及时提供。DCS用户应选择厂商实力雄厚的,技术力量强的、境内技术支持好的厂家。计算机技术发展很快,DCS厂家也会不断更新它的产品,新旧产品兼容性要好才行,个别厂家新旧系统不兼容,系统升级时造成很大损失。国内的DCS厂家配品、备件供应比较及时,售后服务方面做的也比较好。   第五点是关于DCS的技术先进性,指系统采用了经过验证的最新技术,并有发展前途和生命力,包括DCS系统的开放和互联,现场总线的应用,第三方软件的支持等。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有些厂家为了占领市场,把一些不成熟的产品推到第三世界,如五、六年前DCS缺少小型系统,有的厂家把不太成熟的小型系统推到用户,结果这270多套系统基本都已经提前退役。早在1983年,某外国公司推销的DCS,在电源出现故障并复电后,控制器的输出是任意的,此时阀门的位置就很危险,这种产品本不能出厂,但还是卖给了我们国家,结果购买单位基本上没有运行。   总之,DCS从七五年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应用历史了,可靠性方面基本都能达到要求,建立系统时选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不但主要考虑项目规模和投资预算,还要考虑到一系列其它的因素,选型是否恰当往往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该系统今后的命运,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网友A(2002-01-17):
看 来 最 近5 年 里 张 教 授 一 定 没 有 接 触 过 新 产 品 了, 讲 的 内 容 都 是96 年 以 前 的 东 东!! 而 且 大 部 分 是 听 来 的, 没有 亲 自 实 践 过! 我 肯 定 我 的 判 断!

网友B:
这是张教授著作里的内容。

网友C(2003-02-23):
我觉得张教授说的都是空话。

网友D:
我觉得不管是理论也好,实际应用也好,我们都需要 教授也是人,自然有他可取的一面的

网友E:
本人觉得,如从技术人员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可疑义的地方,但现在做DCS的公司相当的多,而且现在做营销的人的手段和方法很多,很多情况下联系到的工程往往不是本公司的强项。但什么项目都有第一次吗,做多了,自然实力也会增强的。

网友F:
张教授的内容是却又实事,石化系统95年前后确实多次高价买过80年代的淘汰产品,但选型不是技术人员能定得了的事。

网友G:
说的太空洞了,系统选型系统工程必须考虑的,现在的系统工程师应当都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H(2003-05-17):
过程控制标准图纸,设计软件,工程规范免费下载! 我是中石化仪表工程师,请仔细浏览一下我公司的网站里面有好多关于自控方面的规范、设计软件和图纸可以下载的!可以软件交换 GSEC www.gsengineer.org info@gsengineer.org msn messenger: gsecsale@msn.com QQ: 44604470

网友I(2008-06-02):
学习中。无论什么时候的